求助:S7-200为MODBUS主站读取称重仪表数据

楼主(2011-02-16):
我用S7-200(型号:224XP)作为MODBUS主站,用口0与称重仪表通讯。口1与上位机通讯以监视数据的读取。程序如下:

LD SM0.0
= L60.0
LD SM0.0
= L63.7
LD L60.0
CALL MBUS_CTRL:SBR1, L63.7, 9600, 2, 1000, M0.0, VB1

LD SM0.0
= L60.0
LD M0.0
EU
= L63.7
LD L60.0
CALL MBUS_MSG:SBR2, L63.7, 8, 0, 40002, 2, &VB300, M0.1, VB2

不知是什么问题,数据读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求助高手指导!

网友A(2011-04-08):
CALL MBUS_MSG:SBR2, L63.7, 8, 0, 40001, 2, &VB300, M0.1, VB2

网友B(2018-12-17):
  1. 参数设置正确,波特率奇偶校验等

  2. 初始化看看有没有报错,根据报错来查

  3. 读写要轮换,同一时刻只能读或写一个,同样也要看是否报错

  4. 地址

网友C(2020-12-15):
华杰智控Profinet远程IO模块作为西门子PLC的Profinet子站/从站模块, 主要用于西门子、Modbus 协议相关接口的变频器、 智能电表、温控表、称重仪、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

网友D(2024-04-16):
共同学习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