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和XC-E6TCA-P模块配合测温度的简单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11-02-16):
XC-E6TCA-P:
1。能否在TC0+,TC0-接线柱上直接接入3v直流电源?(因为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我没有热电偶,就直接接了3v直流电源)
2。TC0我接了3v的直流电源,TC1-TC5什么都没有接。 为什么ID100-ID105都是显示 -1;请问我是哪里出错了呢?

程序我是用说明书提供得例子:
LD M8000
MOV K800 QD100
MOV K30 QD106
MOV K5 QD107
MOV K500 QD108
MOV K150 QD109
LD M0
OUT Y100
FEND

网友A:
先说一下 ,热电偶是很微弱的电动势信号,远远没有达到3V,所以这样的接法是错误的 ,你显示的数字是不是6556,还是什么的 ,这是表示你没有接热电偶。您可以再试一下。我们是信捷武汉总代理,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来电来讨论,网址WWW.WHSCDJ.COM,联系电话027-85891007,15327402050

楼主:
我是新人,第一次做不懂,谢谢你们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 ,热电偶是很微弱的电动势信号,远远没有达到3V,所以这样的接法是错误的 ,你显示的数字是不是6556,还是什么的 ,这是表示你没有接热电偶。您可以再试一下。我们是信捷武汉总代理,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来电来讨论,网址WWW.WHSCDJ.COM,联系电话027-85891007,15327402050

谢谢您的回复。

我在市场上花4元钱买了一个K型热电偶,接上后,用万用表测量,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压不断上升,电压最高到了2.8mv,这说明热电偶起作用了。

但是ID100-ID105还是都显示-1。请问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