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触摸屏如何连接和利时LM控制器

楼主(2011-02-16):
台达触摸屏做了与和利时LM控制器的驱动程序没有,如果要连,怎么设置?

网友A:
和利时LM控制器应该满足MODEBUS RTU的通讯协议 通过MODBUS可以与屏进行通讯 通讯参数设置一样即可

网友:
modbus试试了 地址没有偏移的话容易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利时LM控制器应该满足MODEBUS RTU的通讯协议 通过MODBUS可以与屏进行通讯 通讯参数设置一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