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1-02-16):
各位师傅,大家好!

我公司要启动景观喷泉。问题是公司喷泉长年未用,水泵长年浸在水里,工作环境恶劣,进水锈蚀、匝间短路、堵转接地现象难免。如果我将控制柜重新装备、翻修好,直接上电,又怕水里的潜水泵有短路现象,直接会导致控制柜爆炸跳闸,想想就心有余悸。

问题是我想事先能判断出哪台潜水泵有短路现象,尽量避免潜水泵短路爆炸跳闸,不知能否有好的方法。

说明:潜水泵是溺在水里,只能从端子的引出线进行判断,现在手头有电感表一块,不知用电感表测一下电感能否诊断出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故障。先谢谢了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测阻值看看

网友B:
用直流电桥测试一下即可

网友C:
1楼的办法测就一般的情况可以测出判断出来,2楼的办法更精致了

楼主:
问好各位师傅。

电桥我今天到汉口前进4路问过价了,最起码也要上千元,买不起啊!单位老板又舍不得配。手头只有自费电感表一块,不和能否测试电机电感品质。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
    可以先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的绝缘。
    如果是匝间短路,若无相应手段,判断起来就困难得多;(以前做维修时,也凭经验偶然判断过匝间短路,但现在没这感觉了。)
    没有电桥,用电感表试一下,也未尝不可,慢慢积累经验嘛!

    检查未发现问题,送电前做好保护措施,包括开关参数的正确等;
    并做好操作时的防护措施,包括隔离和绝缘、以及出现问题的处置办法等。
    操作时要小心,但不要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的绝缘。
    如果是匝间短路,若无相应手段,判断起来就困难得多;(以前做维修时,也凭经验偶然判断过匝间短路,但现在没这感觉了。)
    没有电桥,用电感表试一下,也未尝不可,慢慢积累经验嘛!

    检查未发现问题,送电前做好保护措施,包括开关参数的正确等;
    并做好操作时的防护措施,包括隔离和绝缘、以及出现问题的处置办法等。
    操作时要小心,但不要怕。

     电感表怎么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的绝缘。
    如果是匝间短路,若无相应手段,判断起来就困难得多;(以前做维修时,也凭经验偶然判断过匝间短路,但现在没这感觉了。)
    没有电桥,用电感表试一下,也未尝不可,慢慢积累经验嘛!

    检查未发现问题,送电前做好保护措施,包括开关参数的正确等;
    并做好操作时的防护措施,包括隔离和绝缘、以及出现问题的处置办法等。
    操作时要小心,但不要怕。

网友G:
直接用兆欧表摇测一下电机绝缘,匝间短路普通万用表是无法检测出来

网友H:
是否可以把电极拿水面,用摇表测一下,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I:
匝间短路?是相间短路吗

网友J:
先用摇表测一下绝缘,再用万用表或者直流电桥测三相电阻值,看是否平衡。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谢谢莫老师。

8F我用手机回复的。没有显示。抱歉。

给各位报平安。今天把旧电柜给翻新了。然后上电,喷泉里的9台潜水泵有一台上电炸空开跳闸,其余都好。

控制柜在露天地里,长期曝哂雨淋、凝露,电柜腐朽不堪,里面烂得不成样,主管也帮老板省钱舍不得钱买新的,让我给以旧翻新。本来我有气,这个烂摊子叫我怎么收拾!本想一气走人,后又冷静一想,先做着再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也管不了布线的横平竖直,将旧能用也就算了。

想想我这个职业选得很窝囊。在我前面已走掉4个人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别想提升,更别提能赚多少钱。工匠是很难被提升的——本来人就难招,万一被提升了,又到哪儿去找替死鬼。

网友K(2012-12-31):
新人询问

      如果只有三个出线端子,怎么用电桥来测量,请前辈高手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