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电机的回原点接近开关。

楼主(2011-02-16):
请问用于直线电机的原点开关(接近开关),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要注意哪些参数,或者推荐一个型号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毕竟回原点不能指望接近开关的精度,最终都得依靠(直线)编码器的Z信号。因而个人不认为直线电机应用中会对接近开关有过于特殊的要求。

网友B:
同意!

你用接近开关做限位还可以,既然用直线电机了都,原点不准的话岂不是有些浪费?再说你用直线电机肯定用光栅尺,尺子上也有Index吧,就是Z信号,用它和限位回零多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