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SY 步进驱动器出错

楼主(2011-02-16):
大家好,我现在在学习三菱PLC 控制步进电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FX2N用指令 LD X10 PLSY K1000 K0 Y0 快进 时 ,当X10 断开时

步进驱动器有时出错步进驱动器红灯亮,而用LD X10 PLSY K1000 K2000 Y0

转动N圈后正常停不会出错,请教各位这是怎么会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我想你查查驱动器说明好过。现在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错。

网友B:
请问你第一个程序步进电机会动吗?看看plsy指令D参数吧!

网友C:
步进驱动器的设置改下试试看;

网友D(2011-04-08):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E(2011-05-25):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查查驱动器说明好过。现在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