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plc断电之后也能输出12mA的电流啊?

楼主(2011-02-16):
请问PLC断电后模拟量输出模块还能输出电流吗?我公司的设备上有个执行器,是用4-20mA控制的,4mA对应的是全关,20mA对应的是全开,如果断开动力线,执行器开度不变;但是当信号线断开以后,也就是电源给电,但是plc断电,这时执行器开启50%,是否plc断电之后也能输出12mA的电流啊?请问这是如何办到的?

网友A:
不清楚您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如果您使用300/400系列,那么模拟量模块可以设定在PLC处于Stop状态下的输出值为保持还是复位。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清楚您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如果您使用300/400系列,那么模拟量模块可以设定在PLC处于Stop状态下的输出值为保持还是复位。 Good Luck

谢谢了,公司用的是300系列的PLC,请问模拟量输出模块如何设定PLC在Stop状态下的输出值为一定值啊

网友A:
硬件组态,模块属性中设定模块的保持特性,如果你确定是一个定值,那么在程序中对掉电做处理,如OB82中对模拟量输出值做设置。

网友B:
  难道阀门里没有一个参数叫丢信号保持吗!

   你这样做如果PLC断电了,还会有MA输出吗?

网友B:
 小弟估计, 是改变阀门的丢信号保持,就是改变阀门失去信号自动走到多少度。如果PLC信号开路,PLC断电,阀门就会走到50%!

  如果PLC突然断电了,哪就什么输出都没有!这时阀们也会走到50%!

网友C:
 这应该是阀的设置,没有外部信号时,保持50%开度。

我觉得应该可以设置成保持原开度;或者是给定开度,你这就设的50%。

不知道你的东西,猜测的

2楼说的是run到stop,不是断电

不知道你的模拟量是不集成的,PLC都断开电源了,模拟量有没电

集成的话绝对不可能

只是cpu断电,模拟量模块任然有电源,没试过

网友D:
很简单,毫安表测量就可以知道了,程序上也可以看到的

网友E:
以上讨论的是信号线不断,PLC断电,可以实现保持开度,但卡件不断电.如果信号线断开,那只有执行器上实现自保功能,如气动阀们上可以外接一定容量的风罐及自保电磁阀来保持50%的位置

网友F:
应该是执行器自动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