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抓斗吊改变频控制后的变频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1-02-17):
1,同功率变频电机替代绕线电机是否可行,其机械特性和出力情况是否可以满足抓斗工作需要?

2.变频电机替代后,安装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是否还需要更换其它机械配件?

网友A:
1、查电机特性表

2、制动、安装结构需要考虑

需要有资质

网友B(2011-04-15):
有个建议妥否:

我们变频改造,都不必要换电机,在恶劣环境下(极端的是在水泥厂),工作多年。效果非常好。联系13983838226,大家交流。

如果要换,同意楼上。

网友C: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欢迎咨询,交流.有信必复

网友D(2011-05-31):
我是专门安装行车的 抓斗改造变频我也干过好几台车了 无需更换电机 就按照当前电机选取变频器容量就行 现在用的都没问题 15253878278是我的手机号 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互相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