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和XC-E6TCA-P模块配合测温度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2-17):
XC-E6TCA-P:
1。能否在TC0+,TC0-接线柱上直接接入3v直流电源?(因为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我没有热电偶,就直接接了3v直流电源)
2。TC0我接了3v的直流电源,TC1-TC5什么都没有接。 为什么ID100-ID105都是显示 -1;请问我是哪里出错了呢?

程序我是用说明书提供得例子:
LD M8000
MOV K800 QD100
MOV K30 QD106
MOV K5 QD107
MOV K500 QD108
MOV K150 QD109
LD M0
OUT Y100
FEND

网友A:
不是胡乱接就有数据的

网友B:
XC-E6TCA-P: 没有接热电偶时ID100-ID105都是显示 -1的。这是正常情况。你接的3V电源没起作用,还有建议你不要使用这种解法,以免烧坏模块。直接电子市场上买个热电偶就可以了。热电偶多的。

楼主:
我是新人,第一次做不懂,谢谢你们的回复。

楼主:
我在市场上花4元钱买了一个K型热电偶,接上后,用万用表测量,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压不断上升,电压最高到了2.8mv,这说明热电偶起作用了。

但是ID100-ID105还是都显示-1。请问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第一:确保你的热电偶是好的。第二:确保你接线正负端没有接反还有模块的24V电源有没有接好。第三:你的温度模块有没有在编程软件中配置,配置后需要对PLC重新上电才能生效。如果还不行,你把TC0+,TC0-短接起来看下有没有数据显示。有显示数据就是正常的。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你可以打电话到信捷的技术支持询问。

公司电话:0510-85134136。

楼主:
liyating0507 兄弟:

你真是好人,你在深圳的话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原因就是 你说的,24V电源没有接。我将XC-E6TCA-P与PLC本体24V连接后,收到数据了。信捷温度模块手册里面没有写明,再加上本人实在太菜了,才出现上述问题。谢谢你的指点!

能再问一句吗?常温下ID100显示为170,测开水到了455。如果我需要校准环境温度值,该怎么校准呢?

楼主:
liyating0507 兄弟:

我精通WINDOWS环境下的驱动和应用程序设计,以及逆向破 解,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开口。我的QQ号码:1870160820。

网友B:
校准环境温度值,简单的说是在环境温度下,你用其他的测温工具测得准确的温度,比如当时环境温度是20度。则此时模块采集回来的数据ID100如果是200,温度偏差值为0(默认出厂值就是0)的话就是正确的,如果为其他的值,比如说是150,那你就把校准环境温度值改为200就可以了,修改后温度偏差值为50。最终的温度=(模块采集回来的数据ID100的值+温度偏差值为50)/10。不过一般情况下这些值都不需要修改的。

此外修改时需要慎重,如果改错了就会导致测量温度的准确性。

建议你下载模块的手册看看,上面都有说明,不懂的地方多看几次就理解了。呵呵

网友B:
对:wjhwdm 关于

我在市场上花4元钱买了一个K型热电偶,接上后,用万用表测量,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压不断上升,电压最高到了2.8mv,这说明热电偶起作用了。

但是ID100-ID105还是都显示-1。请问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对了,你用的电压直接接入,3V电压已经超出最高电压很多了,电压一般最高只能达到几十毫安的。

网友C:
信捷的东东还是蛮好的。。。。。。

楼主:
再次 谢谢各位  ,问题搞定。

网友D(2012-01-13):
还是打电话4008-850-136解决,人员不错,说明很仔细。能够指东打西的功效

网友E(2014-12-27):
引用 网友B:
第一:确保你的热电偶是好的。第二:确保你接线正负端没有...

我就是电源正负接反了。做事要小心。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以后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