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对铁路上高压变频的应用有了解?介绍介绍?铁路上是不是先降压再整流的?

楼主(2011-02-17):
铁路上是不是先降压再整流的?电压电流是多少?对变频器有什么特殊要求? 谢谢了

网友A:
列车

编组形式
基本编组: M+5T+TC
两列连挂编组: M+10T+M
基本编组定员: 421人
连挂编组定员: 约800人
电流制式: 25kV/50Hz
持续制功率: 4800kW
持续制速度: 105km/h
最高速度: 210km/h
起动牵引力: 211kN
持续牵引力: 164kN
最大电制动力: 150kN (5~108km/h)
电制动功率: 4400kW (108~230km/h)
轨距: 1435 mm
轴式: B0-B0
机车重量: 78t
轴重: 19.5t
车钩中心距: 20500mm
车体宽度: 3104 mm
转向架中心距: 11280 mm
转向架固定轴距: 3000 mm
车轮直径: 1050mm/970mm
机车主变流方式: 两点式四象限脉冲变流器,电压源PWM三相逆变
器牵引电动机型式:异步牵引电机
牵引电动机控制方式: 变频变压控制
传动方式: 轮对空心轴
制动方式: 再生/电空
电机
极数: 4极
额定轴功率: 1225 kW
额定线电压: 2105 V
额定线电流: 409 A
额定转速: 1441 r/min
最高转速: 4375 r/min
效率: 95%
冷却方式: 强迫通风冷却

变流器

四象限脉冲整流器
额定输入电压: AC 1471 V
额定输出电压: DC 2700 V
额定输入电流: AC 974 A
额定输出功率: 1433 kVA
中间直流电压: DC 2700 V
逆变器
额定输入电压: DC 2700 V
额定输出电压: AC 2105 V
额定输出电流: AC 409 A
额定输出频率: 48.7 Hz
最高输出频率: 147.8 Hz

网友A:
这是南车的参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