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磁同步伺服电机起动不起来,电流很大

楼主(2011-02-17):
电机是和利时的一款表帖式PMSM,600W,2.6A,1500rpm;驱动自己开发的,去年中间有段时间忙别的,在那放了3个多月。现在我上电运行,电机就出现有声音,但是不转,而且电流很大;正常不加负载应该是1A左右,现在比5A都大了。我是问题是:是不电机可能给去磁了,因为我用以前驱动程序调试是正常的,结果放了几个用现在就出问题了,谁能帮我指点下么,谢谢了

补充:变压器只能调节线电压大小,从0--450V,变压器如下:

网友A:
电流模式下先运行试试

网友B:
是三相电供电吗?

三相电的相序有没有动过?

楼主:
对:~小虫~ 关于

是三相电供电吗?

三相电的相序有没有动过?

内容的回复:
我变压器别人借用过,后来拿回来,相序我还和以前接法一致,难道这可能出问题吗,我小蜜蜂母线电压如果我给的低也能导致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流模式下先运行试试

波恩老师,您指的电流模式是?我现在采用的是双闭环,外环速度环,内环电流环。

网友A:
通用伺服一般有3个环,从内到外分别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对应的有3种工作模式,电流模式(有时也称为力矩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

电流模式,只闭电流环;

速度模式,闭速度环和电流环;

位置模式,三环全闭。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通用伺服一般有3个环,从内到外分别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对应的有3种工作模式,电流模式(有时也称为力矩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

电流模式,只闭电流环;

速度模式,闭速度环和电流环;

位置模式,三环全闭。

内容的回复:

恩,谢谢波恩,我也看到了您的另一个贴子,下面按您的方法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