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2-25-工控擂台-发生煤气中毒事故时应做哪些处理工作?

楼主(2011-02-17):
         根据煤气使用的安全操作规,,发生煤气中毒事故时相关人员应做哪些处理工作??(事例更佳)

网友A:
 本人处理过室内煤气中毒事件,以室内中毒为例简介之。

冬天室内密封一般较严实,于是很容易发生煤气中毒事件,如果发现发生煤气中毒事故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1)立即打开门窗,或将中毒者抬至室外,安置在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

2)打开衣领,松解上衣,不要影响呼吸,但要注意保暖。

3)如发现呼吸停止,应立即施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4)有条件者可给氧,并及时拨打120,将中毒者转送到医院作进一步治疗。

5)如是厂内顺便报告领导。

网友B:
这几期跟煤气干上了啊,煤气中毒及中毒处理都几乎是家庭常识了,对煤气中毒者一般的处理为:

第一、紧急现场处理:1、撤离,应先将患者撤离现场,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处(注意清除口腔及呼吸道的分泌物,以保持呼吸道通畅);2、若呼吸停止 ,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第二、赶紧拨打120(当然这个可以在将中毒者撤离现场后马上就打),寻求专业的医疗服务;或者将中毒者就近送医院治疗。

网友C:
我觉得除了上述之外,是不是应该将电话线拔了?

网友D:
发现煤气中毒现象立即准备好防毒面具;不要慌张,组织好人员迅速有序疏散;将可能快的切断电源,但如果分断开关等不属于防爆型的有可能发生电火花、放电引起燃爆的应避免。还应该尽快寻找到切断气源并切断煤气供气;对于有中毒人员时,应将中毒人员抬离有毒气体散步区域,及时做心肺复苏术抢救或人工呼吸抢救;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120电话呼救(其实这应该最先做),同时不要忘记第一时间通报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和安全生产部门负责人,在其指导下及时组织和实施防护和疏散工作;大电话和手机时注意要在危险区域以外拨打,尤其是移动手机拨打时千万注意要远离现场,事实上很多手机在说明书中都提示用户价值在加油站等处拨打手机,就是因为手机的无线通讯的电磁辐射能量聚焦后有可能达到爆炸能量。我曾经亲眼见到有个城市的市政施工开挖马路时,挖掘机把地下天然气管道挖漏了,当事人不懂得基本的安全常识,一边自己就站在漏气点上方企图遮挡路人的视线,一边打手机给自己的老板(而不是119和燃气公司热线)报告情况,当时一见这阵势吓得藕差点晕过去!你他女马的自己不想活了,还想把别人也带上啊!幸亏没有达到爆炸极限,否则附近的那些人都是插翅难逃一劫了!(藕当时怕成这样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藕知道所在的这个城市在1993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地下煤气管道大爆炸,当时沿着爆炸点一路炸开一公里多,时值正午时分而且爆炸管道恰好经过一家高校的大门前!这次事故民间传说死亡43人,当天的市级电视台新闻报道称已经死亡人数达到18人了,但第二天起各媒体突然统一口径不谈死伤人数,多日后才在CCTV新闻联播上报道说死亡13人!真他女马的。。。。。。。)

网友E:
发生煤气中毒,主要采取:
(1)立即打开门窗,移病人于通风良好、空气新鲜的地方,注意保暖。查找煤气漏泄的原因,排除隐患。
(2)松解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如发现呼吸骤停,应立即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并作出心脏体外按动。
(3)立即进行针刺治疗,取穴为太阳、列缺、人中、少商、十宣、合谷、涌泉、足三里等。轻、中度中毒者,针刺后可以逐渐苏醒。
(4)立即给氧,有条件应立即转医院高压氧舱室作高压氧治疗,尤适用于中、重型煤气中毒患者,不仅可使病者苏醒,还可使后遗症减少。
(5)立即静脉注射50%葡萄糖液50毫升,加维生素c500~1000毫克。

网友F:
煤气中毒的主要处理措施有哪些: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自救为主,外援为辅,安全第一,协调联动。
一、现场抢险措施
1、抢险人员要穿防静电工作服,带防毒面具,现场严禁烟火加强通风。
2、煤气泄漏,缓慢关闭就近阀门,切断气源关闭阀门2/3保持正压,用水冷却着火处管道,用干粉和蒸汽灭火,通入蒸汽打开末端放散,缓漫关闭阀门,切断气源。
3、直径小于或等于100mm的煤气管道起火,和直接关闭煤气管道阀门,煤气隔断装置,压力表或蒸汽,--气接头,应有专人操作。
4、发生煤气爆炸事故,应立即切断煤气来源,将剩余煤气处理干净,对爆炸地点加强警戒,设警示牌专人监护,在爆炸点40m内不能有火源。
二、中毒处理措施
1、将中毒者迅速及时救出危险区域,抬到新鲜空气地方,采取保暖,松解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清静,专人维持秩序。
2、中毒轻微者,头痛、恶心、呕吐者就近送到卫生所急救。
3、中度较重者,失去知觉、口吐白沫,应通知调度或卫生所赶赴现场抢救。
4、中度者已停止呼吸,应立即行口对口人工呼吸,使用苏生器,通知调度和卫生院赶赴现场。
5、重度未恢复知觉者,不得送往较远的医院急救,就近医院抢救时,途中采取有效急救措施,并有医务人员护送。

网友G:
发生煤气中毒后,首先最重要的事救人,然后就是把处理煤气事故,最后收拾现场,排除隐患。

具体操作:

打开门窗将病人安放到通风良好地方,并注意保暖
查找煤气漏泄的原因,排除隐患
松解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如发现呼吸骤停,应立即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并作出心脏体外按 摩
立即进行针刺治疗,取穴为太阳、列缺、人中、少商、十宣、合谷、涌泉、足三里等。轻、中度中毒者,针刺后可以逐渐苏醒
立即给氧,有条件应立即转医院高压氧舱室作高压氧治疗,尤适用于中、重型煤气中毒患者,不仅可使病者苏醒,还可使后遗症减少
立即静脉注射50%葡萄糖液50毫升,加维生素C500~1000毫克。轻、中型病人可连用2天,每天1~2次,不仅能补充能量,而且有脱水之功,早期应用可预防或减轻脑水肿
昏迷者按昏迷病人的处理进行.

网友A:
煤气中毒急救方法
  应尽快让病人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消耗量;有自主呼吸,充分给以氧气吸入;神志不清的中毒病人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境,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处理;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争取尽早进行高压氧舱治疗,减少后遗症。即使是轻度、中度,也应进行高压氧舱治疗。

网友H:
煤气中毒即一氧化碳中毒,是由于人体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气体而导致中毒、缺氧引起的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的疾患。

  煤气中毒的原因是吸入工业生产煤气、矿井炮烟、内燃机废气以及家庭中门窗紧闭、火炉不安烟囱,或烟囱不通、漏气、倒风等。一氧化碳吸入后,与血中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使血液失去携带氧气的能力,并能加重组织缺氧。

  轻度中毒者,感头痛、眩晕、耳鸣、恶心、呕吐、心悸、无力等。脱离中毒环境,吸入新鲜空气,数小时后即可恢复。中度中毒者除以上症状加重外,尚有面色潮红、口唇樱桃红色、脉快、多汗、烦躁、步态不稳、嗜睡甚至昏迷。一般治疗1~2天即可恢复,无明显后遗症。重度中毒可迅速昏迷,持续数小时至数天,深度中毒常并发肺炎、肺水肿、心肌损害、中毒性神经精神障碍。

  在发现患者煤气中毒后应立即平放卧床,保暖,脱离中毒现场,开窗换气,轻症患者即可恢复。重度患者必须立即送医院进行氧气和综合治疗,对呼吸及心跳停止者,则应立即试用人工呼吸及胸外心脏按 摩,尽力抢救。预防煤气中毒主要在于保持房间空气流通,认真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增强对一氧化碳中毒的认识。

网友I:
1、煤气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

  答:(1)携带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穿防静电服、佩戴空气呼吸器进入事故现场。在事故现场尽量压低身子走路。(2)对事故现场进行通风处理。(3)检查现场,如管道小量泄漏,一般可用黄泥、煤泥堵塞, 能加卡的要加卡处理。不能加卡时采用停止供气、用蒸汽置换,进行补漏。(4)煤气中毒人员处理,将中毒者抬到空气新鲜处,解开中毒者的衣服,头部略偏,将舌头伸直拉出。当中毒者停止呼吸时,立即做人工呼吸。如果中毒者有知觉,先让中毒者吸氧、闻醋酸,头部贴冷水毛巾,然后给中毒者吹浓茶等。切忌让中毒者入睡;气温低时,应采取保温措施。重度昏迷者立即送医院进行治疗。

2、对煤气中毒事故患者如何处理?

  答:(1)应将中毒者抬到空气新鲜的地方,解开有碍呼吸的衣物,并注意中毒者保温;(2)中毒轻微者,如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可直接送往附近医院治疗;(3)中毒较重者,如出现失去知觉、口吐白沫等症状,立即通知煤气防护站和附近卫生所赶到现场急救;(4)中毒者未恢复知觉前,不得用急救车送较远的医院急救,停止呼吸的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或使用苏生器,人工呼吸做到医生认可为止,就近送医院时要有医护人员护送;(5)对中毒现场,须派专人维护秩序,服从统一指挥。

3、煤气着火事故如何处理?

  答:(1)由于设备不严密而轻微泄漏引起的着火,可用湿泥、湿麻袋等堵住着火处灭火,火熄灭后再按有关规定补好泄漏处; (2)直径小于100mm的煤气管道着火时,可直接关闭阀门,切断煤气灭火; (3)直径大于100mm的煤气管道着火时或煤气大量泄漏时,应停止有关用户的使用,安装临时压力表,根据压力逐渐关闭阀门,降低煤气压力,通入大量蒸汽或氮气灭火,但煤气压力不得低于5~10mmH2O,严禁突然完全关闭阀门或封水封,以免引起回火爆炸; (4)煤气设备烧红时,不得用水骤然冷却,以防管道和设备急剧收缩造成变形和断裂; (5)煤气管道内部着火,或者煤气设备内的沉积物(如萘、焦油等)着火时,要将设备的人孔、放散阀等一切与大气相通的附属孔关闭,使其隔绝空气自然熄火,或通入蒸汽或氮气灭火,灭火后切断煤气来源,再按有关规定处理;(6)发生煤气着火事故后,现场应有事故单位、消防队和煤气防护站共同组成临时指挥机构,以统一指挥,有关的煤气闸阀、压力表、蒸汽和氮气头等,应指派专人操作和看管。

4、怎样处理煤气爆炸事故?

  答:凡是发生煤气爆炸事故,一般是煤气设备损坏、跑煤气或跑煤气后产生着火、中毒,因而,煤气爆炸事故发生后,一般接着就是发生着火或中毒事故,或者产生第二次爆炸,因此处理煤气爆炸事故可分以下四点:(1)发生爆炸,还未着火时,应立即关闭相应阀门或封水封至溢流,或着手堵盲板,切断煤气来源,在彻底切断煤气来源之前,有关用户必须止火、停用。(2)同时应向管道中通入大量氮气、蒸汽或自然通风冲淡残余煤气以防再次爆炸。(3)因爆炸产生的大量毒气,一时不能清除时,应指挥全部人员撤出现场,对出事地点严加警戒,绝对禁止通行,以防更多人中毒。(4)煤气设备爆炸后引起着火、中毒时,可按着火、中毒事故处理,查明爆炸事故的原因。原因未查明,该设备不得恢复生产。

5、紧急疏散时应注意哪些?

  答:(1)如事故物质有毒时,需要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 (2)应向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3)不要在低洼处滞留。(4)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与着火区。(5)为使疏散工作顺利进行,每个车间应至少有两个畅通无阻的紧急出口,并有明显标志。

6、怎样进行自救互救?

  答:当发现突然有大量毒气散发时,要迅速戴上适合的防毒面具。如果身旁无个人防护用品,可拿湿毛巾、手帕或衣物包住口、鼻,并立即离开毒源向上风向跑。皮肤和眼睛受到毒物沾染时,迅速用清水彻底冲洗。接触大量毒物后,如感到不适,要及时找医生检查。

网友J:
说的很不错,学习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在线电影|快播电影http://www.94ady.com

网友K:
对于打开窗户这个措施我不知道如果浓度过高的话会不会爆炸。

出现煤气中毒时,应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分别加以急救。
1 发现有头晕的情况,应立即至空气新鲜处,呼吸新鲜空气,并打开室内的窗户和通风设备,使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下降。
2 当出现恶心,气喘等症状时,应至空气新鲜处静卧休息,放松衣着,注意保暖。并可直接送临近医务室急救。
3 当出现昏迷休克时,应立即移至空气新鲜处,做人工呼吸,并应通知医务人员速赴现场急救。
4 当中毒者停止呼吸,应在现场做人工呼吸,并使用苏生器急救或做人工呼吸急救,同时应通知医务人员速到现场抢救。
5 在出现昏迷休克及停止呼吸,抢救者在未恢复知觉前不能送往较远距离的医院急救若送往就近医院抢救时,途中应采取有效地急救措施,并应有医务人员护送。

网友K:
煤气中毒的现场急救原则

(1)应尽快让病人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

(2)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消耗量。

(3)有自主呼吸,充分给以氧气吸入。

(4)神志不清的中毒病人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境,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5)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6)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7)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8)争取尽早进行高压氧舱治疗,减少后遗症。即使是轻度、中度,也应进行高压氧舱治疗。

网友L:
发生煤气中毒事故时相关人员应做哪些处理工作?

a)发生煤气中毒事故区域的有关人员,立即通知调度室及有关单位并进行现场急救(进入煤气区域,必须佩戴呼吸器,未有防护措施,严禁进入煤气泄漏区域、严禁用纱布口罩或其他不适合防止煤气中毒的器具).
b)值班调度接现场报告后,立即通知厂各相关科室和人员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同时应立即报告生产部、安环处煤气防护站和医院,报告事发现场详细地点、行车路线,快速抢救中毒人员。
c)生产科长到达现场后,立即成立临时性机构,指挥机构设在上风侧便于观察和指挥的安全区域,通讯联系以调度室为信息枢纽。
d)中毒区域岗位负责人清点本岗位人数。
e)现场指挥人员负责组织查明泄漏点及泄漏原因,并对泄漏点进行处理。
f)中毒人员的抢救:
设备泄漏,引起人员轻微煤气中毒
煤气岗位因设备泄漏,引发人员轻微煤气中毒,中毒者可自行或在他人帮助下先尽快离开室内到空气新鲜处,喝热浓茶,促进血液循环。或在他人护送下到煤气防护站或医院吸氧,消除症状。在做好轻度中毒者保护性措施后,其他值班人员应迅速全开轴流风机,排空室内泄漏煤气,然后用便携式CO报警仪确定煤气泄漏部位,通知本车间领导,由车间领导负责安排设备泄漏点的处理。
煤气容器设备内检修作业时人员轻微煤气中毒
轻度中毒者应在他人保护下撤出煤气容器设备,到空气新鲜处,或在他人护送下到煤气防护站或医院吸氧,消除症状。在保护轻度中毒者撤出煤气容器设备的同时,其他参与作业的人员应同时撤出作业容器。由安全监护人员监测煤气容器内一氧化碳浓度,确定是否需要重新进行处理和是否需要佩戴氧气呼吸器重新投入作业。
作业现场发生人员中、重度煤气中毒
由作业现场安全员负责配合医院或煤气防护人员将中毒人员迅速脱离作业现场,至通风干燥处,由医院或煤气防护站工作人员进行紧急救护。若因大量煤气泄漏引发煤气中毒事故发生,应急小组在指挥对中毒人员抢救的同时还应迅速指挥切断煤气来源,修复泄漏设备,尽可能减少泄漏煤气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中毒者已停止呼吸,应在现场立即做人工呼吸,同时报告煤气防护站和医院赶到现场抢救。中毒者未恢复知觉前,不得用急救车送往较远医院急救。就近送往医院时,在途中应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并应有医务人员护送。

网友M:
1    立即打开门窗,将中毒者抬至室外,安置在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

2    关闭送气阀门,切断气源。

3   打开衣领,松开上衣,不要影响呼吸,但要注意保暖。

4  拨打急救电话。将中毒者转送到医院作进一步 救治,

5   如发现中毒者呼吸停止,应立即施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网友N: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cqu_rockwell 林 森
陈石头 hh-clei
piston topkingjun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AQD008               AQD008
jingtao              惊涛骇浪

勇者                       zyw3166
益民工控           yymyhy
一品黄山          张立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