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接普通电动机

楼主(2011-02-17):
变频器能否接普通电动机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只要不是长时间运行在低频下。

网友B:
老问题了。答案是肯定的:能。就是如果运行频率过低或较高的情况下电机必须外加强制冷却。

网友C:
没问题,散热注意下

网友D:
用变频电机当然最好。但常规场合的应用时,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也可以

网友E:
可以接普通电机,但有两个问题,一: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在缠绕方式上有所区别,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带,发热相对变频电机大一些。二:在低频转动时,由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是连体机械式的,它随着电机的转速而变化,这样会导致电机的冷却无法保证,只有外加冷却装置给电机冷却。在频率高于20HZ的场合用普通电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时候功率较小,而风扇的转速完全可以冷却电机了。

网友D:
说了这么多,希望楼主不要有所顾忌,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所谓变频调速系统,还就是变频器直接驱动普通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完事

网友F:
当然可以接普通电机.

网友G:
我们在传动线上一直用普通电机

网友H:
可以,频率太低需要强制制冷。

网友I:
肯定可以的,最低不要低于25HZ,低于25HZ时普通电机没有冷却风扇,轴电流过大,会造成电机轴承的黄油受热流出,时间长了,电机会因为轴承卡死烧坏,所以要加装外置冷却风扇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试过,可以用,就是得注意冷却问题

网友J(2011-03-20):
启动频率不能过低,但超出50HE太多长期运行要慎重,电机轴承可能受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