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1-02-17):
目前用PLC编程遇到一个问题无法解决

一共有4个设备,进水阀,出水阀,水泵,液位信号

要求是检测液位开始

液位信号小于15时,水泵关闭,出水阀关闭,进水阀开启

液位信号上升到40时,水泵开启,出水阀开启

液位上升到50时,进水阀关闭。

液位下降到40时没有动作。下降到15时才有动作。

但是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实现。

希望会的人能提供下帮助!

谢谢!

下面是我编的程序示意图

网友A:
你才入门吧,好好看看手册,你这个程序中出现了双线圈,运行起来要出问题的。

网友B:
也觉得是双线圈,把绝对地址的图也弄上来,

网友C:
大于50的情况咱们办?进水阀开启还是关闭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画的应该算是示意图,就大概这个意思

下面这个程序,你们看一下,希望能帮我解决

问题是我如果用了置位和复位指令的话,如果水泵开启之后,温度小于30时,就要水泵以及进水等所有设备停止!这样能实现吗?如果能实现,应该如何实现。(液位小于40时,水泵等设备不停止!)

网友D:
用置位复位指令,很容易的,双线圈问提也不大,你图1中用置位/对应打开,复位对应关闭的话,还不用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置位复位指令,很容易的,双线圈问提也不大,你图1中用置位/对应打开,复位对应关闭的话,还不用双线圈。

非常感谢您!

我这里有个疑问就是,如果置位指令了,导通之后,必须要有复位指令才能断开,我现在需要的是,导通后,温度信号断开时,后面的就立刻断开,这样能实现吗?

如果1和2都导通了,那么3就开启了,

在导通的情况下,我现在需要2断开,3不断开,1断开,3就断开。这样可以实现吗?

还有置位指令下面的???是什么意思啊?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E:
???下面全部输入1,置位一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全部输入1,置位一位就可以了

 谢谢!

就是下面再加个NETWORK,然后1是条件,后面放置位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噢,就是那个问号的地方,我没有写东西,应该要写东西吧,我不知道应该写什么,那个是干什么用的,请指教!

网友F:
那个问号的地方,

你就写1吧,是复位1个,或置位1个,

如需复位30个,你就写30.

网友G:
唉,好好学吧,  争取做个好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问号的地方,

你就写1吧,是复位1个,或置位1个,

如需复位30个,你就写30.

 好的,知道了!非常感谢!!

请问复位几个是指的地址吗?

网友H:
各位老师好:我不会使用S7-200PLC实时时钟指令。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I:
如果1和2都导通了,那么3就开启了,

在导通的情况下,我现在需要2断开,3不断开,1断开,3就断开。这样可以实现吗?

回复:这样,你把复位那根主线不要接1后面,改接到1前面去。同时把1(改用小于)作为条件并到复位指令的导通条件里就行了。这样大于30度并且液位大于50能复位Q0.2,1不满足时也能复位Q0.2了。

还有个笨点的但是好理解的方法,双线圈,就是再加一个网络。条件:温度小于30,动作:复位Q01-Q0.3。

楼主:
对:aoe2 关于

如果1和2都导通了,那么3就开启了,

在导通的情况下,我现在需要2断开,3不断开,1断开,3就断开。这样可以实现吗?

回复:这样,你把复位那根主线不要接1后面,改接到1前面去。同时把1(改用小于)作为条件并到复位指令的导通条件里就行了。这样大于30度并且液位大于50能复位Q0.2,1不满足时也能复位Q0.2了。

还有个笨点的但是好理解的方法,双线圈,就是再加一个网络。条件:温度小于30,动作:复位Q01-Q0.3。

 噢,非常感谢,您看下是不是这样?

这样我换成查看里面的FBD,就显示无效,这样对程序的运行没影响吗?

笨方法我试过了,很不错!但是我想聪明点:)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