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维修过的仪表(十三)——超声波流量计

楼主(2011-02-17):
气分及MTBEl联合生产装置循环水流量显示不准
时间:2010年4月6日下午2:10 接工艺电话说循环水回水流量不准

前言:由于催化装置停车接近一年,其作为后续处理装置的气分及MTBE装置也是闲置的,为了充分利用设备,经多方协调从2009年冬开始断断续续的炼制凝析油,由于是批量炼制,因此开车时间都很短,空置时间较长,所用设备也是一部分。装置从09年12月底到2010年4月初都处于闲置状态。4月3号,刚有一批凝析油需要处理,因此从4月4号开始开车。

这套装置的循环水系统,在装置承建过程中安装了汇中的分体式超声波流量计,由于循环水的垂直管道较短且加有电脱过滤器和阀门,因此不易安装流量计,所以在循环水水平管道上安装了两台超声波流量计分别测量装置的循环水进水和出水流量,其转换器安装在管线下方的保温箱呢,两台转换器公用一个保温箱,安装较紧。探头到转换器的线缆通过穿线管和防爆软管接入。

一般情况下水循环水进水与出水的流量相当,当然进水流量稍大与出水流量,差别在几方、十几方左右,主要是机泵冷却水损耗,(其大部分都是流入地沟)造成的,其也是工艺作为参考换热器是否有泄露的根据之一。

流量计投入运行后也层多次发生过故障,主要有现场干扰、信号强度低、探头赃物情况,大都处理后正常。

这套设备由于闲置时间较长,其责任区划给一位女师傅负责,今天其休班没来,于是领导安排偶这个相对年轻的人了,年纪大的资格老,不愿干。

准备工作:偶穿戴好工作服和劳保用品,没有戴口罩(虽然劳保用品发了口罩但是大家都不戴,且偶是纯爷们也不敢娇气),带上工具一把小一字螺丝刀、一般小扳手、一把大扳手(普通铸铁,因为不是这片的责任区没有防爆铜扳手),一把老虎钳子。

楼主:
操作室查看:

虽然这个循环水流量计只作为计量使用,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去操作室和工艺人员打声招呼,这也是规定。

偶去了操作室,询问工艺人员,查看流量显示,看到这个循环水的出水流量比进水流量大,两者差值大约在三四十方左右,且流量显示波动较大,而进水流量波动较缓慢平稳。

打声招呼去了现场。

楼主:
现场维修:

偶先来到转换器保温箱前,开盖看到两个转换器在保温箱上摇摇欲坠,因为安装过于紧凑其悬挂的螺丝也不结实,因此其转换器也是不牢固。

偶把保温箱盖支撑好,重新把其安装结实,看到有一个显示数值大(两个都没有标签标识),判定此就是回水流量,查看界面显示看到流量计的信号强度指示不满格,只有三个,还时不时的出现干扰表示的“*”状态指示,偶把其转换器拿下来重新看了看接线,看到一切正常,把电源断电(220V,内部有纽子开关)重启后,一段时间后,显示还是如此,不过干扰信号倒是没有了,凭着偶的感觉感到这个信号强度对这个流量影响应该不大,于是决定上探头处查看一下。

楼主:
现场维修(二):

从装置的管线桥梁的直梯爬上去,看到这个探头的位置还有10多米,中间是一排管线,偶顺着管线小小的走了过去,由于装置设备较小,其管线管径不大加上保温也刚可以过去,循环水管线粗,但是没有保温相对更滑,这个管线离地面大约有3.5米左右,因此还是小心为好。

到了探头处,看了看连接线缆没有问题,虽然探头能够抽出来,但是在安装过程中不敢保证回到原始位置和角度,因此没有拆卸。偶在上变想到一个可能,是否是循环水量少或内部有气体没有排出,导致循环水回水不满管造成误差偏大。偶顺着管线寻找排污阀,怎奈这个直径大约是800的管线没有一个排污口,偶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决定放弃,在向会走的时候,看到循环水从垂直状态转入水平走向的不远处分别有一个双金属温度计和压力表。

偶决定把压力表拆卸下来,从其放空看是否内部有空气。由于这个位置悬空且周围没有管线和支撑,只有两个相聚较近的循环水管线,因此偶决定骑坐在管线上。

偶先来到循环水回水处的压力表,把手阀关闭后,其已经锈蚀需要大扳手协助,把压力表拆卸下来,由于骑坐在管线上,害怕放空时循环水喷到身上,因此在开阀门时候较小心,等开到几丝后就有气体嗤嗤的从压力表嘴处冒出。拍了大约3分钟还是不见小,于是偶又开打了,这是嗤嗤声更大,且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和液化气一个味道。

偶也没有多想,不过这个气味实在太呛人了,偶于是转移到循环水的进水处,索性也把压力表拆下,放空看是否有气,在放空了大约不到半分钟,其就有水冒出,因此偶又把这个压力表装上,这是循环水回水流量的放空气体丝毫没见小还是嗤嗤的,偶索性走到较远处的管线上等,等了10多分钟还是没有放完,不过空气中的刺鼻气味太大了,偶也不敢关手机了,实在受不了,偶憋着气把压力表的阀门关上了,因为有液化气冒出,偶不敢用扳手(铸铁)因此很是费了一番劲。

偶关闭后,压力表也没上,问题没解决,说不定还要放呢,偶从直梯下来,看了看转换器的流量显示还是原先一样,没有变化。

楼主:
回操作室:

这个流量计由于内部这个气体太多,因此不可能修好,偶回操作室准备交差,在操作室中偶无意说到这个循环水管线内的气味这么浓,有种液化气的味道,是不是换热器有漏的地方,其操作工不相信,说不可能。

偶只好领着去了压力表的放空处,放了放,操作工才确信循环水内有液化气,但是也不敢确定那个漏了,于是上报领导。

偶回去了,第二天装置停车,检修换热器,发现有两个换热器发生泄露。

楼主:
后记:

检修后,其装置从新开车,循环水进水回水显示正常。

在开车前装置曾经小修过,不过没有对换热器进行检修,才出现了如此事故,偶不知道这个泄露的液化气进入循环水系统是否引发事故,比如循环水泵、冷却塔等,但是通过偶的不经意的发现,还是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故发生。

不过在后续的报告中,把偶省略了,因为这个事故还是工艺人员自我发现的好,还对某个工艺人员进行了表彰。呵呵。。

网友A:
楼主善于用脑,能结合工艺解决仪表故障是一个好仪表工具备的素质。看过楼主几篇帖子,个人觉得你们的安全管理有欠缺。你在处理故障时不找个监护人,上高空也没挂安全带,循环水管线里若有硫化氢气体引起中毒就太危险了。建议楼主,安全第一,出了事故吃亏的是自己啊。我刚工作那几年也很猛,20米高的跳架上不挂安全带,70%的氢气法兰泄漏敢打大锤,现在想着都胆寒啊。哈哈

网友A:
还有楼主说的发现问题后表彰的事也深有同感,我也是搞仪表的,一般工艺有问题会向仪表推,解决了问题的功劳是不会给咱们的。曾经在处理一台大机组油站油压的时候,恰好油站电加热器内部短路击穿了加热器外壳,油站漏油起火,我和一工艺小伙操起灭火器给它灭了。机组价值3000多万,那油站至少也上百万了吧,加上停工损失就不好算了。表彰时甲方小伙奖了2000,俺名字都没提,俺们是给他们服务的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