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程序

楼主(2011-02-17):
我现要更换新的LOGO,从原LOGO上读出来的程序功能块B不是按顺序排列的(比如B10、B15、B20),但我在新的LOGO上写程序它是按顺序排列的(B1、B2、B3、B4)怎样才能更改功能块B的顺序,请各位专家指导,谢谢!

网友A:
在电脑上用LOGO编程软件编写。

网友B:
LOGO编程软件似乎没有提供任意修改程序功能块编号的方法。

如果使用苯方法还是可以修改的。

假如1个程序共使用了30个功能块。编程开始搞1个任意功能块,复制,粘贴29次,这样即将B01、B02......B30共30个号码占用了。

正式编程,你要给那个功能块编为B**,例如B15,就将原先复制,粘贴的B15删除,紧接着的正式编程的那个功能块就被自动地编为B15,以此类推,给所以的功能块定义你想要的编号。

楼主:
我用编程软件编写的程序不能运行,包括程序里的例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呀,郁闷呀

网友C:
改变B块的编号没什么意义,你可以通过离线模拟看下各个块之间的关系。

网友D:
从旧的读上来,再写到新的里面去。

网友E(2011-03-24):
按顺序写也无所谓,就是你以后用BN的时候仔细点就可以了,别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