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MD和MW的使用?

楼主(2011-02-17):
plc中MD和MW的使用中如果定义了MD40后能不能在定义MW42呀,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MD40包括了MW40和MW42,使用MD40再使用MW42的话地址就重复了。

网友B:
单元有部分重叠了,除非是有目的的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D40包括了MW40和MW42,使用MD40再使用MW42的话地址就重复了。

正解。MD是双字,MW是单字。

网友D:
可以定义,但地址有重叠,不是特殊目的不要这样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D40包括了MW40和MW42,使用MD40再使用MW42的话地址就重复了。

网友F:
肯定地址重叠了,从交叉索引表里就能看出来

网友G:
没问题,只要你时刻知道修改一个数据时另一个数据时如何变化的就好。
地址重叠了

网友H: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MD是双字的占有4个字节。

网友I:
我跟楼主一样都是菜鸟级!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