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step7 v5.4版本 程序解压缩问题?

楼主(2011-02-17):
          请问各位大虾,我把程序先压缩,然后拷贝出来到一台本本上,本本上的s7是新装的,在软件里面解压缩居然解不了,我选的解压缩的软件是winrar,求教!!!

网友A:
Step7附带的归档工具为PKZIP,你使用PKZIP还是WinRAR呢?

楼主:
我用的是winrar,只要换成pkzip就可以了吗?

引用 网友A:
关于Step7附带的归档工具为PKZIP,你使用PKZIP还是WinRA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