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求救:三菱M60S (M01 操作错误 0006 Z )报警

楼主(2011-02-18):
一台台湾加工中心机,三菱M60S系统,开机后画面出现 M01 操作错误 0006 Z 报警。查说明书说是Z轴硬限位报警,可是机床三轴并没有限位挡快,是绝对位置编码器的。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报警呢?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11-11-09):
这个也是我想要知道的

网友B:
Z轴移动时超出硬限位范围,看电气图可能plc有编程但没接线,输入触点有赃物短路了或输入模块损坏。

网友C:
可以检查一下PLC开关,有可能是PLC开关或者PLC位元被改掉了。PLC里有个寄存器可以控制这个东西。

网友D(2012-09-27):
查一下PLC输入点或者寄存器,应该可以通过PLC开关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