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通讯怎么做

楼主(2011-02-18):
请教变频器和PLC的通讯是怎么做的,就是怎么向变频器里面写数据,比如汇川,ABB,有西门子和变频器的程序通讯的程序就更好了,我的邮箱是 startplant@163.com

网友A:
一般使用MODBUS RTU 或者ASCI 这个比较通用 但程序比较复杂 不过有些变频器和PLC有自己专用的协议 比如S7 200和 西门子440系列可以用USS协议 S7300的还可以用PROFIBUS通讯 不过这些都有一定局限

网友B:
一般的主流变频器都 自带 RS485 通信口, 一般基于RS485口,做 MODBUS, ASCII 协议通讯, 仔细看看手册不复杂,

再有就是变频器带通讯插件,或本机自带 总线通讯口, Profibus CANbus, Enternet 等等协议和PLC 通讯

!

这个得自己做, 别人不好帮你!

网友C:
海为网站【下载中心】可以下载海为PLC与各种变频器通讯的例子(包括汇川,ABB,西门子等变频器),网站地址:http://www.haiwell.com/download.asp,海为编程软件带仿真器,也可以在【下载中心】下载。

网友D:
呵呵,可惜楼主不会使用海为的PLC

网友D:
关于通讯在PLC擂台中有不少建议,建议楼主去PLC擂台中好好看看

网友E:
有的是自己写

有的是直接用模块就比较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