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时,设备停止的时有振动,如何修改参数

楼主(2011-02-18):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时,设备停止的时有振动,如何修改参数。使其达到减速停止的效果。

网友A:
要么上位规划加减速,要么伺服走P2P并设定加减速参数。

网友B:
其实伺服本身就已经有加减速控制的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控制,比如你现在是位置控制,伺服本身就已经给你规划好了 是用直线加速还是曲线加速,当然对应有很多参数 比如加速时间,加速度限制等,吧这些参数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