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昆仑通态的屏可以通过网口结合TCP转485模块做自由通讯吗?

楼主(2011-02-18):
由于昆仑的屏只有2个通讯接口,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同时连接3个设备,所以想知道可不可以利用网口加TCP转485模块组合,进行自由通讯,只需要通过网口给设备发送命令执行动作就行。

网友A:
这是不可以的

楼主:
那如何解决第三个设备的问题呢

网友B(2011-03-21):
请问7062ks屏能和温控表通信吗?通信后温控表的地址怎样知道?怎样控制温控表上的输出继电器(比如设置N秒,启动运行后继电器接通,N秒继电器断开)?以及显示实时温度,设置加热温度?望高手指点,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