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网络通讯的硬件配置

楼主(2011-02-18):
厂里有20台设备要改造,准备每台设备配一台PLC(CPU224),一个文本编辑器(TD400),所有设备需要连进一台电脑,内装力控组态软件,网络总长度约600米

我想使用modbus RTU方式通讯,但是硬件选型上不是很确定:

1、每台PLC(CPU224,一个串口)配一个带PG接口的总线连接器(PLC之间连接),加一个不带PG接口的总线连接器(连接文本编辑器);

2、每个文本编辑器配一个不带PG接口的总线连接器(连接PLC);

3、电脑端配一根PPI编程电缆,接一个不带PG接口的总线连接起(连接PLC网络);

4、所有网络连接器使用PPI电缆连接。

这样配有没有问题?电脑端可不可以用一个485转232的转换模块来替代PPI编程电缆?具体施工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

楼主:
是不是每50米要加一个485中继器?

楼主:
对了,设备之间没有关系,即:文本编辑器与PLC是一对一的关系,PLC之间也不需要数据交换

网友A:
600米 PPI编程电缆可能有点问题 建议使用以态网 在每个PLC上装一个串口以态网模块 中间可以按需要加几个交换器每个交换机之间控制在100米以内

网友B:
PPI接口在不带中继器时的传输距离为50米

网友C:
电脑端可不可以用一个485转232的转换模块来替代PPI编程电缆-------用PPI电缆吧!

网友D:
224只有一个接口,你要联网和PC通讯,还有TD400接口是不够用的。而且MODBUS好像不支持多主,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D:
50米是西门子的可以100%保证通讯质量的数据,PPI的物理层是RS485,这个理论上可以通1000米,1000米没有试验过,但是200米我在工程中应用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两个方案供参考:1、CPU换成224XP或226,双通讯口的,一个口和TD400通讯,一个用于联网通讯,建议使用MODBUS协议,不要用PPI,通讯软件不支持20个站。

2、CPU不换,加挂EM277,CPU口用来和TD400通讯,EM277用来组网通讯,协议使用DP,上位机加CP5611。

两个方案都行,后一个方案稍微成本高些,但是感觉稳定些。

另:不建议使用TD400,不管文本还是触屏,建议使用第三方产品,会便宜很多,而且好一点的牌子质量还不错。

网友A:
用以态网虚拟串口 每一台PLC加一个串口以态网模块分别虚拟一个COM口!这样就比较划算!而且以后扩展比较方便

网友E:
1、CPU换成224XP或226,双通讯口的,一个口和TD400通讯,一个用于联网通讯,建议使用MODBUS协议,不要用PPI,通讯软件不支持20个站。

2、CPU不换,加挂EM277,CPU口用来和TD400通讯,EM277用来组网通讯,协议使用DP,上位机加CP5611。

两个方案都行,后一个方案稍微成本高些,但是感觉稳定些。

赞同,PPI传输距离好像达不到600米,建议用DP,用MODBUS的做从站编程

楼主:
“1、每台PLC(CPU224,一个串口)配一个带PG接口的总线连接器(6ES7 972-0BB12-0XA0,PLC之间连接),加一个不带PG接口的总线连接器(6ES7 972-0BA12-0XA0,连接文本编辑器);”

不可以这样吗?想省一个串口的钱啊。。。。

楼主:
不要沉了啊,顶一下。

网友F:
建议用以太网卡,走光纤,能保证速度并且相对减少中间连接的器件

网友G:
单机:CPU224XP(两个端口)+TD400+两个D型9针端口(管脚定义可以参考文本显示器定义,三芯屏蔽线) 共20套。

联网:S7-200 modbus RTU 最多可有247个从站,协议:MODBUS RTU;PLC接口:RS485   PC接口:RS232

硬件:PG接口(一进一出)共200个,RS485转RS232转换器一只,D型头一个;

           计算机一台  力控组态软件一套(可组态MODBUS RTU驱动)

RS485转RS232转换器,可以是PPI电缆,但注意连接的方式和接口。

楼主:
OK,清楚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H:
多台S7200联网解决方案比较

采用PPI联网,你至少需要修改PLC的PPI地址,多个PPI节点,没有相关的软件可以支持,PC ACCESS只支持8个站点;

采用DP联网,需要扩展EM277模块,上位机还需增加DP通讯卡(CP5611)同时需要修改PLC程序;

采用以太网联网,需要扩展CP243-1模块(价格。。。),同时需要修改PLC程序;

在旧系统改造中,你如果没有系统的源程序,是很难实现修改,即使有原程序,修改也比较繁琐。

推荐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
采用BCNet-PPI通讯模块(PPI转以太网)。
每台S7200配一个BCNet-PPI通讯模块,使用S7200的PPI端口,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不会产生冲突;
不需要修改原系统程序和设置,用户只需要知道,原S7200的站地址(站地址可重复),及所要读写的数据地址即可;
上位采用以太网来实现联网功能,通过OPC方式和上位监控软件,交换数据!没有站点数量限制,没有通讯距离问题的困扰!
有需要具体资料,请邮件hilscher@163.com,可提供样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