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CP1E相比三菱FX系列如何?

楼主(2011-02-18):
CP1H/CP1E相比三菱FX系列如何?性能,功能,编程软件?

网友A:
主要是看适合自己的

CP1E 跟FX1S 差不多

CP1H 跟FXN 的差不多

网友B:
CP系列强大的多,可直插CIF通讯模块,支持在线编程等。

网友C:
那CP1E 和1S 比?  真是笑死!!!  CP1E 比FX1S 功能强大多了....!

楼主:
CP1H 跟FX2N 的价格呢?欧姆龙的性价比要高得多吧?

网友D:
CP1H FX3U 这么比还差不多 呵呵

楼主:
好像OMRON的软件比三菱的也好用吧?

网友D:
自己打开软件看看

没必要什么都问

实践是重要的

网友A:
对:dianqisu 关于

那CP1E 和1S 比?  真是笑死!!!  CP1E 比FX1S 功能强大多了....!

E的只有AC220V 继电器的,不可以通讯,不能加模块

N型的AC220V /DC24 ,继电器晶体管都可以,可以加模块

N的要比FX1S 性价比好点,,综合来讲 差不多。

内容的回复:CP1E 分E型跟N型的,你说的是N型的吧

网友A:
CP1H 跟FX*

大概参数对比如下:

                                               CP1H                                          FX*

I/O点数:                            最大320点                                 最大256点

CPU内置I/O点数:          4入2出                                         无(需要加功能板)

I/O分配:                           3:2                                               3:2 或1;1

主机:                                 40点                                          三菱的本体点数种类比较多,不一一举例

扩展:                             通CPM*系列及CJ系列扩展      2/4/8/16/20/32/40/48等点数

可带扩展台数                最多7台                                         最多8台

通信:                         1USB+1或2*RS232/RS485         装载RS232/485功能板

存储容量:                  20K                                                   2K/4K/8K

高速计数:        100K HZ*4(单相)                                    60K HZ*2或者10K HZ*4 (单相)

                              或50K HZ*4(相位差)                               30K HZ*1 或者5K HZ*1  (2相)

脉冲输出:      100K HZ或者1M HZ*2 30K HZ*2                100K HZ*2

CP1H标准可以控制4轴

大概参数对比如上,大家别见笑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自己打开软件看看

没必要什么都问

实践是重要的

内容的回复:

大概参数在手册上是查得到,但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用OMRON做过项目,所以想了解下具体使用情况而已。

网友E:
CP1H 可以带4路路高速输出和输入。功能比FX强大的太多太多,小弟也是没用作,刚看完cp1h手册,马上就着手,

网友E:
不过说起来软件相比 FX倒是直观的多了

网友F:
9樓將CP1H的3種CPU功能寫成一台,CP1H分成

1. X型40點一般輸出入

3.Y型20點1 MHZ高速計數及1 MHZ PULSE輸出

网友G:
CP1H可以和FX3U相媲美

CP1L可以和FX3G相媲美

网友A:
对:chenyilun 关于

9樓將CP1H的3種CPU功能寫成一台,CP1H分成

1. X型40點一般輸出入

3.Y型20點1 MHZ高速計數及1 MHZ PULSE輸出

内容的回复:

我写的是一个系列,对比的三菱也是一个系列啊。我对比的三菱 也是把FX1N,2N写成一起的。

网友H(2011-11-24):
刚用过  欧姆龙的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有USB 口  通讯很方便 而且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