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控PLC开发环境MultiProg 与Step-7 (S7-200)比较

楼主(2011-02-18):
1. 应用范围
MultiProg Express5.35可以用在任何运行KW控制器内核ProConOS或eCLR的PLC上,而STEP-7 MicroWin仅能用在西门子的S7-200系列的PLC上。

MultiProg Express5.35符合IEC61131-3标准,而S7-200很多都是西门子自定义的东西,不太符合标准。

2. 程序界面
MultiProg Express5.35,比较简洁:

S7-200:

3. 程序语言
MultiProg Express支持IEC61131-3标准的五种编程语言D,ST,IL,FBD,SFC。

S7-200只支持3种PLC语言:FBD,LD和STL(相当于IL)。

4. 工程架构
MultiProg是按照IEC61131-3的标准将工程架构分为软件部分(库,数据类型,POU)和硬件部分(配置,资源,任务,IO配置),项目结构比较清晰。

而STEP7的项目结构大部分只有软件配置部门,硬件实际上已经固定成具体的某个CPU了。不具备通用性。

5. 硬件组态
MultiProg是一个通用的编程工具,对硬件组态时只需要选择具体的配置类型(CPU类型相关),资源类型(操作系统相关)。可以针对多种类型的控制。通用性较强。
如下的配置可以针对所有x86类型CPU,Windows系统(NT,XP,XPE)的控制器

而S7-200只针对S7200系列的PLC.

6. 多任务支持
MultiProg Express支持最多5个任务,包括Default(默认)和周期(Cyclic)任务。多任务是基于优先级抢占模式,系统性能得到大大提升。

而S7-200只支持单一任务,循环扫描。

7. 仿真程序
MultiProg Express有自带的仿真程序,用户可以在不连接实际硬件的情况下通过仿真程序来验证PLC程序。

而S7-200则没有类型的仿真工具。

8. 数据类型
MultiProg Express除了支持基本的数据类型如整型、实型和布尔型外,还支持复杂数据类型,如结构体,数组,字符串:

而S7-200只支持基本的数据类型。

9. 变量定义
S7-200需要在数据块或符号表中定义内存变量在V存储区的地址,其他类型的数据也都需要定义相应的内存类型地址。地址类型比较多。

而MultiProg除了IO变量(%I**,%Q**)和共享内存变量(%M*3.*)需要定义地址外,其他的变量地址由系统自动分配。而且一旦定义好变量后,可以直接采用变量名进行编程,用户不需要再关心变量的地址。

10. IO配置
MultiProg的IO配置工具非常灵活,可以根据实际的硬件平台进行相应的设置。

而S7-200受制于硬件资源的影响,对于IO的使用都有严格的限制

11. 图形编辑器
MultiProg针对图形语言(LD,FBD)能够直接从编辑向导拖拽功能/功能块,也可以直接
在代码工作单输入功能/功能块名称。并能随意拖动。

而S7-200的图形编辑功能没有这么强大。

网友A:
3S公司笑而不语……………………

网友B:
哈哈,笑而不语啊。

网友C(2012-02-01):
唉,都超过德国鬼子了,我们还怎么卖S7-200啊。

网友D:
品优可编程控制器 编程软件

软件界面

控制器仿真在线

正面侧面背面

品优科技志在提供符合用户需求、高可靠、高性能、易编程的控制器:

l  极为方便、易用的编程软件;

l  支持全面的仿真功能;

l  精心设计;

l  高品质的硬件质量;

l  专业工厂生产加工;

l  老化测试;

l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技术指标:

项目

性能规格

程序控制方式

连续扫描运行

输入/输出控制方式

每完成一次扫描,刷新一次

指令处理速度

1us/基本指令,2~几百us/应用指令

编程语言

LD(梯形图),符号IEC61131-3规范

程序容量

10K

存储方式

Flash ROM,永久保存,无需后备电池

外部开关量输入

外部开关量输出

万年历(RTC

显示:年//////星期

内部继电器

64字节

掉电寄存器

14字节

特殊功能继电器

16字节

定时器个数

无限制

定时器精度

2ms

硬件扩展

不支持

浮点运算

支持32位的浮点运算,且可以转换成IEC 61131-3标准中的任意类型

算法库

可扩展

电源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入电压

DC24V -15%~+25%

额定输入功率

最大35VA

允许瞬间断电时间

20ms以内

输出电源

5vCPU使用

-2%~+2%1.2A(最大)

DC24v,输入、输出电路,及外部设备用

隔离后使用24VDC输入电源

电源保护

直流输入电源极性反接、过压保护

开关量输入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入信号

机械开关或NPN

动作驱动ON

3.5mA以上

动作驱动OFF

1.5mA以上

输入阻抗

4.3KΩ

输入最大电流

6.3mA

响应时间

默认6.4ms

隔离方式

每通道光电单独隔离

输入指示

LED灯亮表示ON,不亮表示OFF

电源输入

PLC主机内部供电

开关量输出规格:

项目

规格

网友E(2013-04-28):
貌似一个比一个强大!!

网友F(2014-03-27):
搞错了,西门子的软件300PLC软件或博涂软件(1200/1500)相比吧!

现在新开发的软件基本都是IEC61131-3编程方式比如三菱的GX Work2,欧姆龙的CX-ONE,松下的FPWIN-PRO6.0等,

网友G(2024-01-25):
引用 网友A:
3S公司笑而不语……………………



I:\迅雷下载\MULTIPROGI:\迅雷下载\MULTIPR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