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接近开关的干扰

楼主(2011-02-18):
  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缆漏电,对在电缆附近的接近开关干扰很厉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近开关是啥型号?干扰现象咋样?对症下药

网友B:
漏电肯定是要换电缆的。

干扰不一定是漏电造成的,楼主可以考虑调整下变频器的载频,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装电抗器来降低对周围设备的干扰。

楼主:
  谢谢大侠了,在频越高干扰月厉害,查找原因是点击电缆线断了

楼主:
  在接近开关不接近导磁金属时接近开关也有信号输出,为NPN常开型,谢谢

网友C:
变频器本身产生的干扰就十分大,因此对周围的干扰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