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检查了一台三菱PLC,忙活半天,发现没问题,郁闷。

楼主(2011-02-19):
厂家返回来的PLC,说不能用。上电一试,各个动作都正常,然后把输入输出挨个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真不知道厂家怎么用的。

看这两个的样子就知道现场环境了,维护的也不到位。

楼主:
            里面都积了灰,群殴简单清理了一下。

楼主:
                                               测试一下,给任何一个输入点,输出全亮,用万用表测量也确实通。

楼主:
 一般我们能修的就是换这些继电器。别的我们只能返厂。

网友A:
故障灯亮没亮,看下程序,没发现错误。看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把程序清空,重新灌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检查一下输入是不是有问题   比如那个开关没压到位    接近开关坏了

网友C:
呵呵...最好询问一下对方,故障现象及故障前后情况,有可能就是积灰造成故障,被你这么一清理就OK了。现场不会对PLC内部经常清灰的,一般PLC像这样的积灰还算好的,我们公司那个灰尘都有厚厚的一层!

网友D:
客户说的不能用,那到底是怎么个不能用法?问清楚客户

楼主:
关键是客户说不清楚啊。就说动作时有时无。我通电几天看看再说。

网友E:
要知道客户具体遇到什么问题,或是去下客户现场试下

楼主:
客户现场离我这里上千公里,太远了。通电几天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客户说不清楚啊。就说动作时有时无。我通电几天看看再说。

老化试验?要是正牌的三菱plc,那也就不必了!是不是客户的电源不行啊?!简单的方法弄个新的三菱plc寄去,在不行肯定不是plc的事而是另有问题了!

网友F:
广告都来了。

网友G:
有的用户不负责任,推出去算了!

网友H:
有的用户小故障处理不了。

网友I:
同意14楼看法。。简单的方法弄个新的三菱plc寄去,在不行肯定不是plc的事而是另有问题了!

网友J(2011-04-12):
引用 网友I:
同意14楼看法。。简单的方法弄个新的三菱plc寄去,在不行肯定不是plc的事而是另有问题了!

网友K:
喔,第一次看到PLC内部真实结构,真开眼界。

网友L:
“测试一下,给任何一个输入点,输出全亮,用万用表测量也确实通。”这句话不太懂,输出指示灯(输出)和输入应该有对应的关系啊?

网友M:
跟客户沟通好了,确定问题再检查PLC ,要不然会有些故障简单测试时测不出来的。直接发个新机器是不现实的,要不发过去客户不一定会再给你发回来!

网友N(2011-10-07):
楼主你那个写着DELL的小盒子是什么?嘿

网友O:
喔,第一次看到PLC内部真实结构,真开眼界。

yun

网友P:
很可能是有的软元件不能用,比如高速计速器坏了等等。

网友Q:
会不会是编程员,或技术员的问题,并不是PLC本身的故障

网友Q:
楼主是三菱的代理吗?怎么敢自行拆掉,拆掉就没有保修了。如果是代理的话,有没有好的价格呀

网友R:
遇到过这种情况,用于控制包装机追踪的,频繁动作,有时失控,输出指示正常,停机一段时间,重新启用,能坚持一段时间;修改程序,调整输出点后正常,基本断定输出继电器故障。你可能遇到类似问题,具体情况与客户交流一下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