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U盘下载工程?

楼主(2011-02-19):
如题,就是把在电脑上做好的工程拷贝到U盘里,然后用U盘下载到TPC里,请问如何实现?

听说这是可行的!我用的是7062K  6.8.0003。现在屏已经装上了,但想对工程做改动,可惜没有笔记本电脑............

网友A:
你可以从昆仑通态官网上下载一个优盘升级综合包,里面有详细操作

网友B(2011-06-24):
怎么没找到 这个  优盘升级综合包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下载链接 谢谢!

网友C:
工程更新是进入操作系统后更新根目录下的mcgsbin/project文件架即可

网友D:
请问TPC里面的工程可以通过U盘,再拷贝到电脑里修改吗。 我用U盘拷贝了mcgsbin/project文件。电脑不能打开工程

网友E:
可以到网站上下载U盘综合功能包,网址为http://www.mcgs.com.cn/upload/file/mcgssoft/mcgsTpc-U盘综合功能包20100402.rar

请注意把上面网址复制到IE的地址栏,既可以下载U盘综合功能包,而IP地址要复制到.rar才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F(2011-09-12):
在下载页面点击制作U盘启动盘 下载到U盘 然后将U盘插在触摸屏上面 断电触摸屏 上电 会检测到U盘内的启动包直接点击安装 会自动更新U盘内程序到触摸屏内。如有疑问可以邮件联系MALLEIJIAYOU@QQ.COM

网友F:
是的可以直接有U盘 直接制作好了 带到现在插上去 就会自动下载到屏内 很方便。

网友G:
官网有相关视频使用说明

网友H(2011-10-13):
6.8版本的触摸屏是不带此功能的,目前只有7062KS和1062KS带此功能

网友I:
嵌入版6.8也可以制作U盘功能包,前提需安装补丁包将环境升至6.8(01.0004),具体可联系昆仑通态技术支持0510-82616062哦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网友J:
楼主可以考虑用维控的触摸屏,维控的屏usb下载工程十分方便!

网友K:
一定要安装这个 U 盘综合包才能使用吗?

网友L(2012-01-09):
现在7.2版本的软件不需要下载U盘综合功能包,在下载配置直接点击“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即可

网友M:
现在的版本,你直接在下载配置的时候点击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便可以了(插上U盘),制作好后,你将U盘插在触摸屏上便自动识别,其他的看看就懂了很简单的,这个方法用来下载传程序蛮不错哦!

网友N(2012-02-11):
“U盘下装程序  ”很好用的呢。。。。

网友O(2012-08-08):
不错,找了好久,谢谢6

网友P(2012-12-23):
你好能加你QQ吗?我的是738957637

网友Q:
建议楼主还是看一下手册,看这屏是不是支持U盘下载的;

我以前用过维纶的,可以U盘下载的;在软件中直接输出U盘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