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1-02-19):
我弄了个三菱PLC 型号为FX1N-40MT-001想自己学习使用,但没有通讯电缆,只是裸机。

请各位帮忙需要买什么型号的电缆连接(与台式电脑)。

还有就是电缆连接了后,想与PLC通讯或下/上载程序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吗?如何编写呢。没有编程手册

请各位指导下!真的感谢了!

网友A:
使用SC-09,,也可以自己做,在网上搜搜线路图。最好有本手册学习。

楼主:
恩 使用SC-09。谢谢。知道电缆连接后怎么能实现与PLC通讯吗?是软件设置,还是编写程序呢?

请不胜赐教。或指点哪有先关资料呢。

如果有相关资料的朋友请发给我份   hwjtxf@163.com

楼主:
三菱的PLC用的不广泛吗

大家给点提示吧!

在此感谢了

网友B:
建议下载一个“FX系列编程手册”“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本论坛就有,自己查找一下。

网友C:
有软件 电缆 视频教程等等

QQ 380311035

联系

楼主:
找了“FX系列编程手册”“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其中有指令集和编程软件的编程方法

但没有PLC通讯方面。万事开头难啊。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实物学习,所以连PLC连接--通讯都没搞明白。

我好像迷茫在如何能使电脑连接PLC,并能实现通讯处,开始编程之前的我该做些什么呢?

网友B:
你管那么多干吗,说的好听一点,叫做PLC与计算机通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连接编程线,一头插入PLC,另一头插入计算机。

楼主: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啊!

网友D:
凡事不能一步登天,要慢慢来才行,要不然到头来会让觉得自己很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