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如何在触摸屏内显示成为正常的电流

楼主(2011-02-19):
从变送器下来采集的4-20ma的电流,送入到PLC后,如何换算才能变成正常的电流显示,就是0-100A的那种。本人菜鸟一只,望前辈们指点了。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a31bc0100gk36.html

这里面有介绍

网友A:
0~100A  啊,那你要做变送器转换成 4~20mA 标准信号才能被PLC 接收啊!

难道楼主连这些基础都不董?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0~100A  啊,那你要做变送器转换成 4~20mA 标准信号才能被PLC 接收啊!

难道楼主连这些基础都不董?

是变送器下来的4-20ma的电流啊,麻烦阁下看清楚再回答,不过还是谢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shuzao 关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a31bc0100gk36.html

这里面有介绍

内容的回复:

谢谢,O(∩_∩)O

网友B:
从变送器下来采集的4-20ma的电流,送入到PLC(如S7-200),经过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如EM231),转换为6400--32000数字量(式中的 Nx),再按下面的转换公式进行编程,就可求出0-100A的电流值(式中的 Ix),供你显示用:

               I x = 100 * (Nx -6400) / (32000-6400)

          注:式中的    Ix :被求的电流值;      Nx:Ix 对应的转换后的数字量

网友C:
经过换算就可以了,在300中用FC105 换算。

网友D:
很简单啊,

200的就是4到20ma对应6400到32000,对应0到100A

300的量程选4到20ma,对应0到27648,对应0到100A

再就是计算了,一元一次方程别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