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的输出侧+接触器切换电机 可以吗?

楼主(2011-02-19):
45KW、16级的电机1台

60KW、8级的电机1台

通过1个软启动(3RW4444)控制

在软起的输出侧加接触器切换电机可以吗?看软起手册不允许这样接线,说可能会报错。

没有用过软起,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当然的可以。

网友B:
可以,但切换时要停机后接触器再动作切换

网友C:
可以,通常也都是用接触器短接旁路的。但要选择适当的切换时间,接触器再切换

网友D:
可以,就是做一拖二嘛,没有问题的,需要图纸跟我联系

网友E(2011-03-29):
可以做的,一拖二。雷诺尔的JJR8000可以设定3组不同的参数,最适合用以拖二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