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PLC FPX-C60T 的备用电池电压是多少?市场有什么电池可代用?

楼主(2011-02-19):
求教:松下PLC FPX-C60T 的备用电池电压是多少?

市场有什么电池可代用?

网友A:
买新的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B:
3V的  市场上同样的东西很多 只要是注意插头的2根线和市面正常的是反的

楼主:
谢谢TAM!

我去试试,估计电子城不会卖到100元吧!

网友B:
几块钱一颗

网友C:
三菱的电池3.6V,我也是用市场的替代品

网友D(2011-04-04):
3V,CR2032可以用

网友D:
好一点的CR2032,大约5到1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