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PLC FPX-C60T 连接电脑时总出错!

楼主(2011-02-19):
我刚找到一台PLC,松下FPX-C60T,无内置备用电池,与笔记本电脑连接时总出错!

本本是联想ThinkPaad  X301,连接时总是显示“MEWNET设备打开错误”!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很容易连接的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等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C:
如果是PLC 运行开关在编程状态的话 就是电脑这端设置不对或线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先得安装一个USB的驱动,有的电脑好像自己有,按提示安装即可.要不就在网上下一个.

先得在我的电脑下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下看到那个CP2102USB指定的COM口.再去编程软件中的通信设置中指定这个口,问题就这样解决啦!

网友D(2011-05-27):
安装USB驱动,在松下安装好的文件夹里

网友D:
松下PLC问题可以联系本人,1381664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