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B2与安川sigma 5伺服的不同点及卖点

楼主(2011-02-20):
请教各位,台达伺服B2与安川sigma 5伺服电机到底有哪些不同,客户普遍都接受安川,但是对台达的品牌不怎么了解,难道是性能上确实是台达的要次一点吗?

网友A:
B2可以认为是A2变种,总给人一种简版的感觉,连A2都不如;拿A2磕Σ-V尚且不足,B2岂不输的会更难看?!性能是需要积淀的,民族伺服性能赶上日系尚需时日啊!

以上观点只是就性能而论,如果用户并非苛求性能,比的就是知名度,认同度了,台达输给安川当下也不奇怪。

不过,据说台达伺服的可靠性经过这些年的磨砺,已经不再是问题,而且功能层面也有一些特色,应该能找到一些卖点。个人尤其欣赏A2的外观设计,是对既往民族伺服品牌一味仿日系设计理念的一次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网友B(2016-01-14):
A2和安川还有多少差距?我想用750W在100毫秒启动一次,停20毫秒,转速是200,10%负载,不知台达A2能否可以做到?

网友C(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2和安川还有多少差距?我想用750W在100毫秒启动...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