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手,欧姆龙PLC求助

楼主(2011-02-20):
老师给了个毕业设计,欧姆龙PLC与单片机的通信(交通灯),型号是CQM1,没学过,我下了个CX下载,把程序下了进去PLC,然后怎样与电脑进行通信,通信协议怎么搞,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怎样从PLC发到电脑上,又怎样从电脑发到PLC上,纠结啊,求助

网友A:
我也正在学啊,帮不上啊。惭愧

网友B:
上载与下载是一样的。用CX-P的软件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载与下载是一样的。用CX-P的软件实现。

网友D:
打开软件,在工程下面的PLC上右键,选择修改项,选择你的plc型号和通讯方式(即网络模式),只要这两项对了,就可以直接从软件下载和plc上传了!祝你成功哈 !

通讯方式的意思你直接百度就行!

网友E:
omron软件有自动连线功能,上线后,打开程序,点击下载图标即可,基本操作。

网友F:
PLC和单片机通信,要么用自定义协议,要么就用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协议进行通信,我倒是用CP1E系列PLC和51单片机做过通信,可以和我联系: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