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20gm 输出脉冲怎么设定

楼主(2011-02-20):
三菱plc fx2n-20gm 输出脉冲怎么设定。我使用的是雷赛驱动器,是位置差分控制脉冲加方向(脉波+电平),使用高速指令控制时正常,当用圆插补指令后就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排除plc 故障的原因,当我使用示波器测量是发现反方向不动时脉冲没输出,反而方向的输出是脉冲方式。我想我肯定是哪里设置错误导致的- --求助各位大侠帮帮忙;致谢

网友A(2012-01-10):
PLC控制模式为双脉冲指令。驱动器要设置为双脉冲控制模式。

网友B:
这个模块做插补时要用双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