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与步进电机之间的电压匹配问题

楼主(2011-02-20):
我有个步进电机,看上边标明是4v,1A。驱动器上有拨码开关可以设定输出电流是1A,但是电压呢?还用不用考虑了?

网友A:
电机标的电压可能是额定电压,实际驱动电压可以更高,能高到多少取决于耐压,建议咨询原厂。

楼主:
感觉不可能既保证4v又保证1A啊,我量了一下,电阻是8欧,这样我设置驱动器输出电流1A,步进电机上的电压就应该是8V了啊

网友A:
驱动器的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电机和驱动是配套的吗?电机是几相的?

网友B:
4V/1A的标法,比较神奇,就算是所谓额定电压,4V也太低点了吧

网友C:
电压不用考虑,这样标识应该是表明功率

楼主:
这是个二相六线步进电机,线圈中间有抽头。我量了一下,每相电阻是7欧多点,所以1A的电流怎么也不会出来4V的电压啊。驱动器是我另买的,不是配套。步进电机为4线,所以我没用中间抽头那两根,驱动器电流设为1A。今天试用的时候,电机发热比较厉害,使能后几分钟电机就有些烫手了,转个几分钟,手只能贴在上边1秒钟了。电机上的标示见这个网址,请各位指教。 http://falogix.com/wp-content/uploads/2011/02/f195ff10f0a9.jpg

网友A:
个人理解,既然是2相6线电机,相电阻当以每相的中心抽头对2端分别测量,此时可能4V/1.2A的标称就相对贴谱了。

步进电机的表面温升达到60度以上很正常。半流驱动温升会下降不少,不过出力能力也会下降。

楼主:
我接线圈两端,空着中间抽头不接,设置输出电流1A,应该是正确的吧?请指正。

网友A:
用法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D:
转速要求高时,应选相电流较大的电机,以增加功率输入。且在选择驱动器时采用较高供电电压。

电压设置根据实际需求,如果转速偏慢的话,可以增加驱动器的电压,但不要超过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