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新手急求!三菱变频器无电流输出显示!!

楼主(2011-02-20):
我用的是三菱FR-D720S-0.75kw的变频器带一个60w的小电机空载运行,pr.9的参数我改到了电机的额定电流0.35A,变频器上可以看到运行的频率和电压,但是调到查看电流时一直显示0.00,请问是不是我哪里参数没有设置对还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侠~~~

楼主:
在线等答案~~求救~~

网友A:
用卡表卡一下看看是否有电流。或者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机试试?

网友B:
你加载一下就有了!你电机太小了.电流也小,就是加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