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走不准是惯量问题吗

楼主(2011-02-20):
我的三菱电机的资料 最大转矩7.2N M 惯性矩1.51 我看不明白 也不懂怎么计算 我用了一个1比5的减速器带动铝盘 铝盘重10KG 直径44CM 麻烦你帮我看看 转速我要达到1000转 惯量方面有问题吗    现在的情况就是有时候走不准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有时候走不准,主要问题应该不是在惯量上。惯量的问题,通常是体现在运动过程中,很少体现在运动终点上。所谓不准,误差是多少?

网友B:
惯量比必须在一定范围 一般为1:30以下  才能出动态属性,就简单的定位的话 跟惯量关系不是很大,你所说的定位不准可能是你的PID没有调节好  导致定位不准吧 也有可能是机械原因导致的

网友C:
检查机械部分,没有机械锁定装置的话,查看你的位置控制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机械的可能大点,440MM的转盘,一点点间隙,到了边缘就很大了

网友E:
今天看了下安川和上下的伺服资料,有惯量比的限制,一般要求惯量比在20:1或30:1以下(依型规不同而异)。如果驱动位置误差过大与惯量有关,楼主应该说明铝盘上是否有负载,负载放在盘上的位置的情况等这些因素也决定总的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