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称重传感器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1-02-20):
我在传送带上使用了两套HARDY的称重传感器用于称量传送带上的小车的重量。 其中一台使用基本正常,但另一台经常出现“adc error”的错误提示,提示后传感器处于死机状态,不再输出任何重量数据。 现基本可以排除因传送带振动造成的影响。因为,一传送带运转时称重传感器显示的重量不超过20克,错误时的重量为150Kg。二,经过长期观察,该错误发生在传送带不运转时。 厂家的解释为信号干扰, 我已增加了接地、屏蔽等多项措施仍为见效。

现在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另外,有没有能够加装在传感器和控制器之间的一种过压或干扰保护装置。我只需要这个装置发出报警信号即可。这样就可以通过自动断电重启或人为干预来维持生产了。

网友A:
另外,有没有能够加装在传感器和控制器之间的一种过压或干扰保护装置。我只需要这个装置发出报警信号即可。这样就可以通过自动断电重启或人为干预来维持生产了。

控制器上一般会有错误输出的。例如一般的1-5v输出的模拟传感器,当传感器出错时,很多时候是用0V输出对外界标示报警的。你可以和厂家再沟通一下,控制器上应该有错误报警输出。

网友B:
干扰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加一个V / I转换器,把0--10v 改为4--20MA的输出信号,抗干扰好些

网友C:
楼主的传感器貌似是数字输出的,一定要采用屏蔽电缆供电,并使用隔离电源。

楼主:
传感器内部只是简单点应变片电桥,厂家说只是0-10mv的电压输出,经测量也的确如此。错误时的电压在15mv。电缆本身是带屏蔽的,后来为了加强抗干扰能力再电缆外部又套了一层金属屏蔽管,并且进行了接地处理(单独走了一根地线,接在了建筑的钢筋上)。控制器只有几个输入Io 口,没有输出口,无法输出报警。增加输出口还得另外花钱买板卡,很不爽。

网友A:
不会吧,控制器是HARDY的么?没有输出接口?我这有几个AD的称重仪表,库存的。也许你能用的上。q439783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