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2

楼主(2011-02-20):
我用SC-09把电脑(台式)与PLC相连后,有时显示“通讯错误”,有时显示无法无PLC连接,连接超时等问题,并提示错误ES:0180840b

编程软件为:GX Developer     PLC型号:FX1N-40MT-001   电缆为:SC-09。

请问各位出现上述问题个原因是什么啊。请明示!在此感谢了!

网友A:
1/仔细检查SC-09是否有问题,是不是能在其他的PC机上能通信上;

2/通讯设置是否正确,是不是串口有其他软件占用

楼主:
因为没有别的PLC线的问题还清楚

通讯口不会呗占用。我设的是COM1 9600  其他没设置。

网友B:
你先设成COM3试试,可能是USB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缆的问题,唉 防不胜防啊!

网友C:
呵呵;电缆及通讯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