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报警怎嘛做

楼主(2011-02-20):
台达触摸屏编辑报警:当接通PLC内一个辅助继电器(M0),就会在触摸屏上显示所对应的报警信息(文字),怎么做呀?

小弟刚接触台达,还望各位大哥哥大姐姐指教呀,谢谢

楼主:
报警里就只有一个地址,是不是一个地址就只能做16个报警(d0=00000000~10000000)?再做16个是不是要仅靠着上一个地址(d1=000000000~10000000)?

网友A:
楼主理解错误,
1,好像地址不能用D来做,
2,一个报警对应一个位地址
3.起始报警地址必须是16的倍数,如M16可行,M17就不对。

网友B:
帖子怎么发不出去,郁闷

网友B:
1楼正确.连续32个字的报警,一个字可以报警16个

楼主:
谢谢。解决了,开始地址M继电器必须为16的整数,比如第一个报警为M16开始的地址,第二个报警为M17,以此类推。寄存器就是一楼说的

网友C:
在人机里设定下数值,在用PLC中用报警信号来改变其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D(2011-11-11):
台达PLC报警怎么用指令

网友D:
我想要一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D:
台达PLC报警怎么用指令我想要一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帖子怎么发不出去,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