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上电自转

楼主(2011-02-21):
台达伺服电机一上电就自己转,查线,没有给启动信号。奇怪了!哪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是不是有外部干扰?检查伺服地有没有接好。

网友B:
这个是零飘,可以抑制的

网友C:
没有伺服使能的话,零漂也不应该有啊。是不是内部参数给伺服强制使能了啊!查一下p2-30是否被设置为1?

网友D:
看下面板上,伺服有没有被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