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做监控PLC如何做的

楼主(2011-02-21):
谁知道在HW Config 中 关于SIMATIC HMI STATION 和 SIMATIC PC STATION有什么区别?如果我想在PC中组态画面能监控PLC运行状态,用什么软件做比较好,我用过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7,关于在电脑显示器上做监控还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怎么做?哪位大侠知道的为小弟提示下(如何组态?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用VB 或 C++编写一个界面就好了 和你的 PLC做通讯 监控你的PLC数据 就好了

网友B:
用WinCC组态软件

网友C(2011-04-03):
如果想用免费的,可以用uScada!

网友D:
用组态王,这个软件比较好用,中文的

网友E:
可以用PROTOOLS软件,简单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