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RSET与KEEP的区别?

楼主(2011-02-21):
教材上的习提,三个点输入,两个点输出控制电机正反转接触器。电路程序都很简单。

1. 问采用SET+RSET与采用KEEP指令的区别?

2. SET+RSET在编程软件中编译时提示双线圈?

网友A:
功能是一样的,

提示双线圈没有关系,只要不报错就可以下载。

网友B:
1、当同时使得SET,RSET的输入条件为真时,以程序执行顺序为准。当同时使得KEEP的输入条件为真时,复位优先。 2、这是CX-P的问题,你可以在选项中关闭双线圈检测或者使用KEEP替代SET,RSET组合。

网友C(2011-11-24):
感觉差不多了  不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功能是一样的,

提示双线圈没有关系,只要不报错就可以下载。

是Omron 软件 BUG ,  没仕么区别...........

网友E(2018-12-13):
引用 网友B:
1、当同时使得SET,RSET的输入条件为真时,以程序...

学习了,你不说还真没这么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