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plcsim仿真

楼主(2011-02-21):
    刚入手学习WINCC ,现安装了WINCC6 .0 SP3,PLCSIM5.3版本,想通过PLCSIM进行仿真,同时进行监控。

先在S7建立简单程序

在PLCSIM中仿真
在WINCC6.0中建立MPI连接(MPI的地址设为2)
继续建立图像
仿真运行(当i0.0运行是,ON变为红色,Q0.0运行时,OFF变为红色)
可现在并没有反应,没有颜色变化?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因为I区域对于上位机来说,是只读状态,因此,你必须将程序中I0.0更替为M区域才会看到效果。

网友B:
你力就会成功!我也是靠自己努力和朋友帮助才走到今日的。

楼主:
回复:yuanle

按照楼主说的 我将I0.0改为M0.0

wincc全部改为位 (m0.0 m0.1)
仿真
图像还是没有反应?
请教详细点的步骤,新上手什么都不懂,,谢谢

网友C:
摸索着来,仿真能把电脑卡死,我很少用

网友A:
你果然什么都不懂…… L I0.0 = Q0.0 这是你原来的程序。 应改为 L M0.0 = Q0.0 这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回复:yuanle :

感谢大家的帮助,经过两天的刻苦钻研,终于可以实现了。贴个图,给自己鼓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