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局部变量

楼主(2011-02-21):
各位朋友,关于S7-200的局部变量我不怎么会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首先你把这个区域当做一个专门用于重复使用,双线圈使用,多次赋值使用的区域。就可以了。

然后下来才进行真正的带参数调用子程序,再下来进行库程序的编制。

再下来回帖。

网友B:
怎么能说成是  "双线圈使用" ,  说"重复使用"  变量还可以理解!  也就是说, 每次子程序的调用, 就重复使用一次子程序的局部变量!

楼主:
其中的变量类型是怎么区分的?局部变量表如果不定义,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