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旁边设备开,则ABB变频器里有中间继电器吸合断开的(“哒哒”)声音?

楼主(2011-02-21):
请教:当旁边的数控设备开,则ABB变频器里有中间继电器吸合断开的(“哒哒”)声音,但能正常工作?好象是受干扰了,但当数冲不工作,则无声音,冲床与变频器距离有10米,请教高手的指点,如何消除这种干扰呢?数冲里有伺服等设备,但数冲和变频器完全没关系,只是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A:
1、启动设备后造成电源压降过大,而引起变频器故障?

2、根本不是继电器吸合声,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变频器震动?

网友B:
干扰造成,检查两台设备的接地状况,如果你的变频器的二次回路控制电源是共用的,最好加一个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