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加减速问题

楼主(2011-02-21):
PLSR D0  D100 Y0

我把的D100设置成任何时间,为什么看不出时间上的变化?

加减速时间改怎么理解?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就是你从0HZ加速到你设定的频率D0寄存器内的数据所需要的时间。单位是ms。如果D0是1000Hz,D1个数为10000。D100为50则表示加速从0Hz加速到1000Hz时间为5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加减速时间就是你从0HZ加速到你设定的频率D0寄存器内的数据所需要的时间。单位是ms。如果D0是1000Hz,D1个数为10000。D100为50则表示加速从0Hz加速到1000Hz时间为50ms。

从OHZ到1000HZ用50ms,在连续发出10000个脉冲后同样也是用50ms从1000HZ减到0HZ吗?

楼主:
另外想请问一下,信捷在设定加减速时间上有没有特别要求呢?

网友A:
是加速时间段发送的脉冲个数加上匀速时间段发送的脉冲数再加上减速时间段的脉冲个数等于总个数10000。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是一样的,所以理想情况下发送一段脉冲的图形是等腰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