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视频传输器工程中常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2-21):
1、图像有时候会丢失: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线路中各接触点的接触不良引起的,请检查各端子接线是否拧紧,bnc头要用纯铜的优质品,双绞线的驳接处需要用电烙铁焊接良好后作防水密封处理。   2、为了充分利用线缆,工程实际中可以将附近的监控点的信号,用视频线连接到同一个位置,然后经过转换器接入双绞线传输,但由于信号的损失会使整体的传输距离缩短。一条网线可以同时传输4路视频信号,为防止线间串扰,剩下空着的双绞线,可参照下一条的方法进行处理。   3、图像有斜纹状干扰:   (1)尽量使用更好得直流电源变压器,以降低电源的波纹系数,减少供电问题带来的干扰;   (2)视频信号尽量不要经过更多的设备如分配器等的处理而是出来后直接接入变换器传输;   (3)如果同一条网线里的四对双绞线中尚有空着无用的线对,请在前端将其中一条或二条空的双绞线接地线,没有地线的可以接到与摄像机输出端的同轴电缆的屏蔽网层相连的端子上。   4、双绞线视频传输器调试期间,接收器后面最好是直接接监视器观看效果。如果后面连接的是分割器等图像处理器材时,由于它们内部的自动增益电路的作用,会造成调节电位器的时候在相当一段行程中图像基本无变化的现象,此时可以将电位器调在处于这段基本无变化的行程的中间位置。   5、如果调不出满意的效果,请与你的供应商联络取得技术支持。设备内部并无用户可以维修的部件,不要打开外壳及撕掉标贴,否则不予免费保修。   6、 以为屏蔽线能够增强抗干扰能力,布线时选择屏蔽线。   由于工程商长期使用同轴线进行传输,把在使用同轴线作为传输介质的经验不自觉地运用到双绞线传输上来,认为使用屏蔽双绞线在抗干扰上有更佳的表现。当然用屏蔽线确实增强了一些抗干扰能力,但却将高频信号严重受损,传输出来的效果色彩变差,距离远是甚至没有彩色图像,传输质量和传输距离大打折扣。同时屏蔽双绞线价格高,也增加了工程成本,因此布线时特别要注意不要用屏蔽线。而应使用非屏蔽的双绞线utp。   7、高估产品的防水、抗干扰和防雷能力。实际上,电子产品都怕受潮、怕电磁干扰、更怕雷击。双绞线传输设备,由于双绞线的平衡传输特性,对共模干扰有较强的抑制能力,但也不是万能的,防雷更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功能,内置的放电电路,只能对一些电压不高、电流不大的雷电起到释放作用,并且一定要接地才有用!当几万伏的雷电击中时,能把大树劈成板材,小小的双绞线传输器,机壳都可以被融掉,防雷管还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工程布线时,应该绕开多雨水、强干扰和有直接雷击可能的区域,如果有室外露天走线的情形,应该尽量做专用的接地,以加强防雷。同时改善产品安装处的环境,让设备工作在一个清洁、干燥的环境下,更能稳定可靠地工作。